货物分拣定位!

楼主(2018-11-16):
各位大神: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如下图,控制器是西门子1200。求给点建议,没做过,还需要些什么硬件?

网友A:
会用到条码识别RFID,具体没接触过

网友B:
西门子里面有一个移位指令,不知道有没有用,可以实现数字向左(右)偏移

网友:
  1. 如果不是实时拍照的话,那还要装个平行于传送带的对射探头,探测物料的到来。

  2. 每个格口边缘加装个挡片,可竖可横,用磁性探头,光电探头计数即可。但稳定性差,需要设置校准。

  3. 如果需要看起来比较高端的,稳定的,也可找专业的视觉软件公司解决。就是提取完特征,发I/O信号出来,就看别人能不能正常提取信号了。

网友:
这么说也可对传送带下手,装个编码器计数,走多少距离是几格。但是这么搞就是不能中途断电,一但中途断电就要重新校正。可以按停止后走到指定位置再停。说的仅供参考,没实际做过。

做一个摄像头的功能块,如果自带就最好了。(一般都没这功能...)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在PLC程序中,给这个功能块一个上升沿,它就会让摄像头拍摄一个静态图片放到内存中.

网友C:
楼主,你这是交叉带分拣吧?

可以根据线速度,弄个格口位移

网友:
摄像头是工业相机吗?

网友D:
一个编码器一个光点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啊,就采用PLC以为指令就可以啊,你将8个位置用0.1.2.3.4.5.6.7去表示,拍照完成之后确定一个号,移位到对应的格触发,你还需要加一个传感器(检测移动的每一格),防止流水线上没有物料时候分拣错误,同时也是为了用它去控制移位寄存器。

网友F:
西门子货物分炼系统

网友G:
问题1:相机是固定的吧?

在相机下方安装一个货物到达感应器,可选择光电传感器,距离可调,NPN建议OMRON-D61,PNP建议D81

问题2:相机是动态拍照吗?

这里看不出来PLC的作用,如果是动态拍照,可以直接用传感器进行触发相机拍照,选择相机的外触发模式。如果是静止拍照,需要传感器或者PLC来控制传送带的启停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交叉带分拣吧?可以根据线速度,弄个格口位移

不是交叉带,但类似。你的意思是根据线速度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摄像头是工业相机吗?

是的,拍照扫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1:相机是固定的吧?在相机下方安装一个货物到达感应...

对,相机固定,拍照是传感器触发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说也可对传送带下手,装个编码器计数,走多少距离是几...

传送带电机轴上可以装编码器定位,相机是用来扫条码(二维码)的,相机扫码得到的信息是直接给上位机的,上位机处理后再发执行命令给PLC

网友K:
1、用射频识别,硬件需要读写器、无线标签,能够读到每个货物的具体信息,这样准确率高一些,要是一维码或者二维码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扫描就行了

2、要是图像识别的话,有点麻烦,只是有个概念,我们公司之前做过一个颜色的识别项目,具体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发个方案

网友L(2019-01-14):
我想弄个交叉带的那种,还没啥头绪,楼主能分享分享么

网友M:
CCD可以识别出来的?就是要把每隔做个标识即可,CCD会把相关信息抓出来传给对应设备即可!

楼主(2019-07-12):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交叉带分拣吧?可以根据线速度,弄个格口位移

不是交叉带,但是类似于,,,已经做出来了,  差不多就是格口位移

网友N:
这个很简单啊,就采用PLC以为指令就可以啊,你将8个位置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