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自动上下料装置的换刀维护

楼主(2018-11-16):
车床自动上下料装置的换刀维护,出了点小问题,车床自动上下料装置也是没法好好运行的,本文,就汇总一下车床自动上下料装置的换刀维护。

一.车床自动上下料装置的换刀机械手故障

(1)车床自动上下料装备的刀具夹不紧掉刀,原因可能是卡紧爪弹簧压力过小;或弹簧后面的螺母松动;或刀具超重;或机械手卡紧锁不起作用等。

(2)刀具夹紧后松不开,原因可能是松锁的弹簧压合过紧,卡爪缩不回:应调松螺母,使载荷不超过额定数值。

(3)刀具交换时掉刀,换刀时主轴箱没有回到换刀点或换刀点漂移,车床自动上下料装备抓刀时没有到位,就开始拔刀,都会导致换刀时掉刀。这时应重新移动主轴箱,使其回到换刀点位置,重新设定换刀点。

二、车床自动上下料装置的换刀维护

加工中心自动换刀功能是通过车床自动上下料装备和数控系统的有关控制指令来完成的换刀过程:装刀,选刀,换刀。首先将刀具装入刀库,再从刀库中选出指定刀具的操作,其中主轴上的刀具放在固定的刀座中,待换刀具是任选刀座或固定刀座,再通过自动换刀程序的编制控制车床自动上下料装备进行换刀操作。

刀库及数控机床桁架机器人的维护要点

1)严禁把超重、过长的刀具装入刀库,防止在机器人换刀时掉刀或刀具与工件、夹具等发生碰撞。

2)顺序选刀方式必需要注意刀具放置在刀库中的顺序要正确,其他选刀方式也要注意所换刀具是否与所需刀具一致,防止换错刀具导致事故发生。

3)用手动方式往刀库上装刀时,要确保装到位,装牢靠,并检查刀座上的锁紧装置是否可靠。

4)经常检查刀库的回零位置是否正确,检查机床主轴回换刀点位置是否到位,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否则不能完成换刀动作。

5)要注意保持刀具刀柄和刀套的清洁。

6)开机时,应先使刀库和数控机床桁架式机械手空运行,检查各部分工作是否正常,特别是行程开关和电磁阀能否正常动作。检查机械手液压系统的压力是否正常,刀具在机械手上锁紧是否可靠,发现不正常时应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