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压力传感器校零处理浅析

楼主(2018-11-16):
       由于工艺上的原因,传感器的桥臂电阻不可能做到绝对相等,因而存在固有的不平衡,从而产生零位输出。而这种零位输出随外界条件不同而不同,是个随机值,有时数值还比较大,不可忽略。因此,造成无输出时,有输出;输入相同时,输出不同,从而产生误差,降低精度。

  为了提高精度,我们进行了校零处理,就是首先测出无输入时传感器的输出值V0(即零位输出值),再测出有输入时传感器的输出值V1,则其差值V2=V1-V0就是对应输入的输出值。就是这样排除了零位输出的影响,提高了使用精度。

  校零措施有多种,软件校零是一种方便使用的办法。就是每次给传感器加压力前,由程序控制单片机测出传感器的零位输出值,然后给传感器加压力,再由单片机测出加压力后传感器的输出值,最后将加压力后的输出值减去零位输出值就得出与外加压力相应的输出值。

  这种校零处理的方法,不影响传感器的机械性能和电性能,也不用附加元器件,因而能做到既精准可靠又简单易行,效果很好。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教下微型压力传感器如何选型,精度是是不是由非线性度表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