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如何转换成PWM

楼主(2018-11-16):
台达的PLC,DVP32ES2,用的WPL软件,要求根据编码器的转动脉冲的大小来输出PWM波形,控制灯的调光,灯的亮度随着编码器转速慢慢变亮或者变暗,新手上路,多谢指点!最好有相关例子,可以发邮箱530695299@.com。

网友A:
PWM信号其实就是调制占空比,PLC好像不行,就是有,调制范围也不大,你可以采用另一个思路:采用模拟量输出去控制PWM,有专门做这样的单片机板,比如0-10输出去控制相应的PWM信号输出。

网友B:
PLC可以扩展模拟量模块输出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其实就是调制占空比,PLC好像不行,就是有,...

编码器的脉冲如何转成0到10V呢?

网友C:
这个不清楚!

网友D(2019-02-18):
引用 网友B:
PLC可以扩展模拟量模块输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