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陶瓷电容器与钽电解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8-11-17):
如何辨别陶瓷电容与钽电解电容呢?其实很容易辨别,两款原料不同:众所周知钽电解电容用钽做载体,陶瓷电容用瓷片作介质陶瓷电容的电容量钽电解电容相比小些,钽电解电容能减到小容量但陶瓷电容增加到大容量性能就发挥稍差了相对比钽电解电容性能稍好于陶瓷电容。

两种使用方面也不太相同:钽电解电容能够用来耦合,滤波振动旁路等电子回路工作周期性领域大,而陶瓷电容大都使用在高频电路。钽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的主要不同时,容量一样的环境下,钽电解电容的体积相对小还有其等效串联电阻比普通电解电容低,使用期也长,还耐高温。但因为钽电解电容的关键原料是钽,在市场是很贵的因此钽电容价也很贵,通常使用在高级产品上,普通家用电器陶瓷电容不管价钱还是使用上更合适。

陶瓷电容的容量通常是不能太大钽电解电容能达到但也退偶的比较多陶瓷电容是一款相对实惠的电容器尤其扁圆插件的陶瓷电容便宜,且许多常规家用电器能用到。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升级,陶瓷电容的容量也越做越大,还产生除了4UF的陶瓷电容,陶瓷电容也正在渐渐走上主流,代替了钽电解电容

关键词:陶瓷电容

摘要:近年来随着技术不断升级,陶瓷电容的容量也越做越大,还产生除了4UF的陶瓷电容,陶瓷电容也正在渐渐走上主流,代替了钽电解电容

网友A: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流量仪表。

http://www.jshl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