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选型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8-11-17):
 我手头上的设备要求转速范围在20~80rpm,所需扭矩大约是200N.m,运行平稳。鄙人考虑选用3kw的变频调速电机,转速为975rpm,额定扭矩为29.4N.m,效率是0.856,配合减速比10的减速机使用(效率是0.77~0.9)。了解到5~50hz是恒转矩调速,大于50hz为恒功率调速。

 正常运行的话频率必定小于50hz了,那么关于变频电机的恒转矩调速,是指在5~50hz以额定转矩输出,还是仅仅指输出的扭矩保持一个恒定值,该恒定值由负载决定?还有我这么搭配减速机来使用,这么干有没有问题?

 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了。

网友A(2019-01-19):
一般的轻负载没问题,就这么用,保证减速机的扭矩大于负载的扭矩。

网友B:
50Hz以下恒转矩调速,在开环时是指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特性,电机在这个速度范围内,最大输出转矩就是额定转矩,也就是说975rpm时输出最大转矩29.4Nm,50rpm时最大输出转矩也是29.4Nm,实际输出转矩由负载决定。比如,应用在各种电机调速的机械;

如果变频器和传感器组成转矩闭环控制,可以使电机调整转速保持恒转矩输出。比如,张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