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V驱动器常见的报警

楼主(2018-11-17):
安川SGDV驱动器常见的几个报警维修:

  1. 报警A100(过电流),这个报警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A7860初级的1.4脚有断线,没有5V供电,当然会报警过电流;另外A7860自身损坏也会报警过电流;模块损坏也会报警过电流,SGDV的模块很贵,也比较缺货,最重要的是模块损坏,其驱动电路一般都有问题了,尤其是光耦P456

  2. 报警A30,A300(再生异常),这个报警一般都是一个0欧电阻坏了,这个电阻损坏可能会引起LM358芯片损坏,以及电路板背面可能有打火

  3. 报警7Ab(风扇故障),这个报警主要是风扇不转,或者风扇检测脚到主板间存在断线

  4. 报警A03(主回路欠电压),这个报警出现原因也有很多,A7840损坏,或者是7840的5V供电有问题;电容板的保险丝烧了;启动电阻(5欧)烧了;继电器的坏了,或者是继电器供电电路有问题

  5. 上电显示--且一直跳,首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主板的问题,一般是报废了,要是不是主板的问题,问题可能出现在电源板上,电源有短路现象,造成电压出现间歇式工作,主板不能正常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