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编程问题

楼主(2018-11-17):
Hi,大家好:

     手里有一个CP1HPLC ,后面带了一个8点的输出模块,最后又拖了一个AD042模拟量模块,带一个4-20MA的信号,请问CX-ONE里面要怎么编程和设置,是其启动量程代码?加减乘除后,软件里面没有读到数据,首先万用表量过电流信号过来了,VIN1和IIN1短接了,量程代码怎么设置》麻烦大家了!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对对应模块的通道地址进行设定,例如下面使用的地址为20.

workpicture3.JPG通过设定通道内的内容来改变你模块的动作。

workpicture1.JPG例如本例中假设N+1通道号为20,设定模拟量通道1,4~20毫安输入,不进行平均化处理,同时开启通道。

HAVE FUN!

网友B:
控制字写在103.104

模拟量在2.3.4.5里面监视

网友C:
谢谢分享,向楼主学习.好资料我要下载下来学习学习,666666666666

网友D(2019-06-17):
发多少房是是 是是发生的

网友E(2022-09-07):
大公无私之人,分享经验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