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mart编程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8-11-18):
微信图片_20181118130316.png我是新手刚刚开始学的,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cpu_输入0 ,,的线圈没有?

网友B:
一个网络号里面只能一条连到母线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分三个网络写。

要符合梯形图编程书写规范。

网友E:
2楼为正确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网络号里面只能一条连到母线

正解

网友G:
程序中有两个主要错误,第一,计数器不是这样使用的,你前面需要加一个上升沿,要不然不是你想要的计数结果。第二,一条左母线只能有一条能流输出。

网友H:
程序中有两个主要错误

网友I:
楼主以前肯定是用三菱欧姆龙之类,西门子的不如他们!!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以前肯定是用三菱欧姆龙之类,西门子这种垃圾玩意的确...



不管啥PLC都符合国际规范,只是德国佬的思维更僵化、严谨一些,编程软件也做的格式严格、限制很多。

网友K:
一个网格只允许一段输入,和欧姆龙很相似

网友L: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一个网络号里面只能一条连到母线

厉害了

厉害

网友N:
不在爱了 一个网络号里面只能一条连到母线

网友O:
只能有一条母线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