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控制12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8-11-18):
师傅们好!我要用FX3U控制12台步进电机,只要能分别手动运行就行了。是要加5台FX2N-20GM位置单元吗?还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触摸屏只要和主机单元连接就行了吗?FX2N-20GM单元需要单独编程还是只编辑主机呢?我是新手,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菜鸟路过

不过既然是分别手动控制,不就应该是几个开关的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路过不过既然是分别手动控制,不就应该是几个开关的事...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增加FX2N-20GM了

楼主:
不增加FX2N-20GM单元,只用中继来切换不同的电机,我是新手不知行不行?

网友B:
如果真的同一时间只需要一个电机工作,原理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脉冲信号并接在所有驱动器上。

一般步进驱动器内部都是光耦接收。把一组脉冲和方向信号连接所有驱动器上,每个驱动器上的信号公共端分别由plc上一路输出信号控制。需要哪个电机动,就给相应驱动器的信号公共端通电,比如共阳端接5V,其它的驱动器共阳端悬空 。

网友C:
买一个脉冲发生器,可以在上面设置速度的,只需要给一个开关量启动信号就可以发送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

网友D:
你这个是十二轴了,一个PLC带动不了这么多,加专门的控制模块吧!

网友E:
passworld 菜鸟路过不过既然是分别手动控制

网友F:
电机很多的情况下,如果脉冲口不够的话,建议走通讯

网友G:
淘宝上有 串口四轴/八轴运动控制器 模块,很便宜。

网友H(2018-12-19):
深圳格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现正研发自主品牌运动控制器,同时承接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二次开发项目。公司开发过油田机器人,机械臂等多个项目,经验丰富。

公司网店:https://shop40741198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