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taGetInt函数

楼主(2018-11-18):
在脚本中用了!DataSetInt(data1.name,data2),为什么data1数据没有变化?用了一个输入框关联的data1,输入框显示不变化。

网友A:
用的不对吧。

注意这里:

!DataSetInt(DatName,Value)

DatName 是字符型,  Value 是开关型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不对吧。注意这里:!DataSetInt(DatName,Value)DatName 是字符型,  Value 是开关型变量的值

是字符型的啊,数据对象的名字是字符型的,我也试过直接输入数据对象的名字,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用的不对吧。注意这里:!D...

我用了,没任何问题。 仔细检查下,或把程序发给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