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到串口数据字符转换成浮点数据

楼主(2018-11-19):
通过串口接收到的字符怎处理,因为里面时有小数点,有时又无小数点,长短又无固定,用数学处理程序又长又臭。松下又不能用C函数。谁有好的办法处理。

楼主:
楼上说明什么?看不懂

网友A:
怎么可能没办法处理的 你是上位机?还是PLC相互通讯?

网友B:
能把截图弄上来吗?描述我都不是很懂

网友C:
发送数据前进行一个转化,变成整数,接收后再变回小数

网友D:
real格式根据你需要保留的小数位放大相应的倍数,转换成int格式再通过通讯传输。

楼主:
例如我接收的ascii码是:31 32 33 2E 34 35 36转换成123.456

楼主:
例如:D0=31H,D1=32H,D2=33H,D3=2eH,D4=34H,D1=35H,D2=36H,转换到D10=123.456

楼主:
上面有误

例如:D0=31H,D1=32H,D2=33H,D3=2eH,D4=34H,D5=35H,D6=36H,转换到D10=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