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如何控制使其可以急停

楼主(2018-11-19):
(图片)

网友A:
2002年当电工时天天修这烂东西,现在想想都15年没有看见过这东西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2年当电工时天天修这烂东西,现在想想都15年没有...

后生表示第一次见~

网友C:
你可以直接用急停断电源或者调速器的方向信号,再说你急停又不是频繁启停,对电机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的,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用急停断电源或者调速器的方向信号,再说你急停...

同意楼上说的,正理!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用急停断电源或者调速器的方向信号

网友F:
当断电急停后,电机还是会由惯性继续带动,负载大惯性更大,觉得要急停应该从机械上入手,比如电磁抱闸或用离合器之类的

网友G:
如果带负载惯性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急停断电,正如楼上各位所说的,不是经常这样做影响不大!如果惯性大的话只能使用机械方式刹车!例如电磁抱闸或者气动抱闸刹车!

没记错的话这破东西是个磁粉离合器的调速器!断电后输入输出轴是分开运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用急停断电源或者调速器的方向信号

我直接用急停控制了调速器的电源,可以控制电机停止,有木有伤害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