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缆及其金属屏蔽标准

楼主(2018-11-19):
1 控制电缆应采用铜导体。

2 控制电缆的额定电压不得低于所接回路的工作电压,宜选用450/750V。

3 控制电缆的绝缘类型和护层类型选择应符合敷设环境条件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应符合有关规定。

4 控制电缆芯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信号电缆应选用多芯电缆。当芯线截面为1.5mm2和2.5mm2时,电缆芯数不宜超过24芯。当芯线截面为4mm2和6mm2时,电缆芯数不宜超过10芯。

2)控制电缆宜留有备用芯线。备用芯线宜结合电缆长度、芯线截面及电缆敷设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3)下列情况的回路,相互间不应合用同一根控制电缆:

①交流电流和交流电压回路、交流和直流回路、强电和弱电回路;

②低电平信号与高电平信号回路;

③交流断路器双套跳闸线圈的控制回路以及分相操作的各相弱电控制回路;

④由配电装置至继电器室的同一电压互感器的星形接线和开口三角形接线回路。

4)弱电回路的每一对往返导线应置于同一根控制电缆。

5)来自同一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三相导体及其中性导体应置于同一根控制电缆。

6)来自同一电压互感器星形接线二次绕组的三相导体及其中性导体应置于同一根控制电缆。来自同一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形接线二次绕组的2(或3)根导体应置于同一根控制电缆。

5 控制电缆截面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护装置电流回路截面应使电流互感器误差不超过规定值;

2)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电压回路截面应按最大负荷时电缆的电压降不超过额定二次电压的3%;

3)控制回路截面应按保护最大负荷时控制电源母线至被控设备间连接电缆的电压降不应超过额定二次电压的10%;

4)强电控制回路截面不应小于1.5mm2,弱电控制回路截面不应小于0.5mm2;

5)测量回路电缆截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GB/T 50063的规定。

6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强电回路控制电缆,除位于高压配电装置或与高压电缆紧邻并行较长需抑制干扰外,可不含金属屏蔽;

2)弱电信号、控制回路的控制电缆,当位于存在干扰影响的环境又不具备有效抗干扰措施时,应具有金属屏蔽;

3)微机型继电保护及计算机监控系统二次回路的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

4)控制和保护设备的直流电源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

7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类型选择,应按可能的电气干扰影响采取综合抑制干扰措施,并应满足降低干扰或过电压的要求,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位于110kV及以上配电装置的弱电控制电缆宜选用总屏蔽或双层式总屏蔽。

2)用于集成电路、微机保护的电流、电压和信号接点的控制电缆应选用屏蔽电缆。

3)计算机监控系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的屏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开关量信号可选用总屏蔽;

②高电平模拟信号宜选用对绞线芯总屏蔽,必要时也可选用对绞线芯分屏蔽;

③低电平模拟信号或脉冲量信号宜选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必要时也可选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复合总屏蔽。

4)其他情况,应按电磁感应、静电感应和地电位升高等影响因素,选用适宜的屏蔽型式。

5)电缆具有钢铠、金属套时,应充分利用其屏蔽功能。

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应集中式一点接地;

2)集成电路、微机保护的电流、电压和信号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应在开关安置场所与控制室同时接地;除本条第1款、第2款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时,宜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时,可采用一点接地;

3)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别采用一点、两点接地;

4)两点接地选择,尚宜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被烧熔;

5)不应使用电缆内的备用芯替代屏蔽层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