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显示PLC1500的字符串变量?

楼主(2018-11-19):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知道MCGS怎么显示PLC1500中的字符串变量的?

例如:我画面上输入生产批号,有短横线,想在触摸屏上事实显示,但官网说不能显示字符串变量,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换一种方式显示,做序列号,对应显示字符串变量。

网友B:
官网说不能显示字符串变量? 触摸屏不能显示这些怎么可能? 天天都在用。输入啥就能显示啥。

网友C:
PC编程可解决这类问题,源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