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流量计流体测量介质的特点

楼主(2018-11-19):
       流量计测量的介质可以是液体也可以是气体,虽然气体和液体都是流体,但在物理性质上有很大差异。所以,流体密度、黏度、气体组分的变化等都会对流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使用和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流体的变化。

(1)对于密度的影响

       首先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气体和液体的密度差别是很大的。在标准状态(温度为20℃,绝对压力为101.325Pa)下,空气的密度为1.2kg/m3,而纯水的密度为999.8kg/m3。气体密度低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质量法的气体流量标准装置必须设计为高压,以增大气体密度,否则,因皮重问题会造成用大秤称小物的现象,降低准确度。

(2)对于温度的影响

       再要说的是温度,气体受温度的影响同样要比液体的大很多,比如在100kPa压力下,空气温度由20℃升到21℃,其密度减小0.4%,而在同等情况下纯水密度只减小0.03%。所以在水流量计量中,常常不考虑温度的影响,即使考虑,对测温的准确度要求也不高。而气体流量计量则不然,必须像对待压力那样,很好地调节和控制温度,准确地测量温度,并且正确地进行温度修正。

(3)对于压力的影响

        气体是密度很小,很容易被压缩,所以对受压力的影响就要比液体大很多,比如在20℃,空气压力由100kPa升到200kPa,其密度增加100%,而在同等情况下水的密度只增加0.01%。所以在水流量计量中,可把水看做不可压缩流体,除了要求准确度很高的计量外,一般不考虑压力修正。气体流量计量则不然,必须很好地调节和控制压力,准确地测量压力,并且正确地进行压力修正。

(4)对于黏度的影响

        气体的黏度要比液体低得多,比如在20℃和100kPa下,空气的动力黏度为1.8×10-5Pa·s,而水的动力黏度则为1×10-3Pa·s。所以液体流量计量中要考虑黏度的影响,特别是容积法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由于液体黏度大,容器放空时会黏附在容器壁上排不出,造成误差。对于气体,则一般不考虑黏度的影响。

(5)气体的扩散性

        气体还具有扩散性大的特点,由于水在大气中可以保持一定的形状而不扩散到大气中,所以水流量标准装置中的标准器可以用开口容器。而气体可以任意向大气中扩散,所以气体流量标准装置中的标准器必须用密闭的容器,使检定用气体与大气隔绝。

网友A:
淮安华立仪表专业生产智能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我公司专业提供选型帮助,技术支持以及现场指导!

HL-LZ系列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也称金属转子流量计)分为 两大系列,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适用范围广、精度较高、安装方便等特点。该系列流量计与玻璃转子流量计比较,具有耐高压、高温、安全感强、读数简明等特点。并可适用于不透明介质和腐蚀性介质的流量测量。仪表管体及法兰采用不锈钢(1Crl8Ni9Ti或0Cr18Ni12Mo2Ti)。LZH系列:常规型的孔板、浮子采用不锈钢,防腐型的孔板、浮子及管体内衬采用聚四氟乙烯PTFE。LZ系列:浮子、锥形管采用不锈钢,该系列无防腐型。

                   采用独立概念设计的测量管指示器,可以选择哈氏合金、不锈钢、钛材、PTFE材料测量系统,低压力损失设计.产品磁性耦合结构确保数据传输、信号更稳定。保温或伴热夹套,竖直、水平、各种安装方式更适合不同使用场合。智能型金属管转子流量计适用于低流速介质和小口径流量测量,对直管段要求不太高。

系列由仪表管体、标准孔板、锥形浮子和磁转换仪组成 ;

系列由仪表管体、标准浮子、锥形管和磁转换仪组成。

本系列仪表的工作参数及其换算、修正由仪表计算软件提供标准的计算方法,保证仪表的计量准确性。

测量原理:

                  HL-LZ系列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为变面积式流量计,即在流量计的垂直测量管中,当流体向上流经管子时,浮子向上移动,在某一位置浮子所受升力与浮子重力达到平衡,此时浮子与孔板(或锥管)间的流通环隙面积保持一定。环隙面积与浮子的上升高度成比例,即浮子的某一高度代表流量的大小。浮子上下移动时,以磁耦合的形式将位置传递到外部指示器,使指示器的指针跟随浮子移动,并借助凸轮板使指针线性地指示流量值的大小.

                   电远传型是在指针现场指示流量的同时再通过角位移传感器及电变送电路,把流量值精确地转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