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虚拟机打不开WINCCflexible

楼主(2018-11-19):
台式机(WIN7 64位系统)上做好了一个WIN7 64位的虚拟机系统,复制到笔记本(WIN10系统)上,虚拟机启动后出现一个弹窗报错,如下

WINCC Flexible启动出了问题,点开启动图标一看,果然不行,出现如下弹窗:

根据这个路径找到文件夹,果然打不开,

网上查办法,有的说用 CHKDSK C: /F 检查磁盘,恢复错误,试了一下,虚拟机里面运行这个闪一下就没了,没起到作用。以为是虚拟机没复制好,删掉重新复制一遍,台式机里面WINCC FLEXIBLE 可以正常打开,复制到WIN10里面就打不开了,很奇怪。

求助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A:
如果你会安装直接在虚拟机中安装一篇也是不错的选择。

chkdsk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安装直接在虚拟机中安装一篇也是不错的选择。ch...

里面还装了STEP7,WINCC,START,卸载flexible后再重装是一个办法,但有可能引起其他出错。关键是WIN7台式机上运行是正常的~虚拟机里面默认就是管理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