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呀

楼主(2018-11-19):
求问电路中R123和c1,c2分别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限流,稳压,补偿

网友B:
C1是有极性电容(电解电容)一般体积比较大,用于滤波。这里R是稳压滤波典型的RC电路。

网友C:
555IC组成施密特触发器电路,R2、R3阻值选择决定回差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