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mcgs与2台PLC相互调用数据

楼主(2018-11-19):
2台mcgs与2台PLC相互调用数据,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A:
通过串口或485连接,确定主机和从机才能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B:
每个PLC设置不同的IP地址, mcgs与PLC以太网通讯

网友C:
新人一枚,学习一下,初次使用

网友D:
通过串口或485连接,确定主机和从机才能设置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