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机pro-face控制安川机器人

楼主(2018-11-20):
我在人机上制作了 X+ ,X-, Y , Y-,Z ,Z-,B ,B-,R ,R-,T ,T-按键 当我要微动偏移时 我看是按+ 或- 但现在参数設定我就不知要怎么下手设定

人機 pro-face GP-4501TW

PLC 三菱 3U

现在基本的人机与机器人通讯都没问题 只差微动 也没打算用基本 直接人机控制

网友A:
在proface设置按钮的时候,选择按钮地址为安川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face设置按钮的时候,选择按钮地址为安川的地址

在proface设置按钮的时候,选择按钮地址为安川的地址??????? 所谓地址是指参数吗 我有看过一本手册 好像移动指令 为8A 8B 是指这个吗 还是IP 我一直不知参数要怎么设 巨集要怎么写 可以教我吗 谢谢

楼主:
现在同事把一些动作改成实体线路

那我要做何种改变设定

像是急停 机械手臂 HOLD ON

机械手臂 电源 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proface设置按钮...

我认为 啊。既然你通讯已经建立好了,在安川机器人的应用手册上面应该有介绍,怎么样来调用机器人本身的功能,例如,外部触发伺服ON是机器人的哪个IO点,可以通过外部接线来触发机械手伺服ON等,查看一下手册,上面应该有详细的介绍的

楼主:
不好意思 请问你的意思是跑实体IO吗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跑实体IO 我要直接在人机上下指令 让他微动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意思 但我真很想学怎么控制 请问你范例借我

参考吗 要积分我可以给

网友B:
楼主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C:
认为儿童土卫二委托维尔因为越野人贰万 认为他委托任务如期   污染天气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