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配多显示器怎么让应用在特定显示器显示

楼主(2018-11-20):
一台电脑配多显示器,怎么让程序在特定显示器上显示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现场配置具体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一对多显示器可以设置这几台显示器是拼接使用还是同步显示,选拼接使用,把程序窗口调到特定显示器即可。

网友B:
可以在个性化设置里面设置选择屏幕显示

网友C:
通过双接口显卡可以实现多个显示器画面。专业名词是双显卡。
双显卡是采用两块显卡(集成—独立、独立—独立)通过桥接器桥接,协同处理图像数据的工作方式。市面上NVDIA和AMD公司生产的显卡分别将这种工作方式叫做SLI和Cross Fire。要实现双显卡必须有主板的支持。这种工作方式理论上能比原来提升两倍图像处理能力,但功耗与成本也很高。
除了硬件支持以外,还得系统支持。将系统换成WIN7系统就可以了。

Windows 7已经支持核心显卡和独立显卡的智能切换,MAC的Lion也已经支持了,但Linux由于分支较多,而且双显卡切换是要系统内核支持的。要完美的系统内核支持,最好用3.0以上的内核,再加上完美的配置才行的,Linux下双显卡的配置不是很方便的,只能用命令行来配置。

网友D:
注意:硬件接口上不能一个接集成显卡,一个接独立显卡,现在主机集成显卡一般有两个接口。

一般有几种操作:

1.调换显卡插口;

2.使它成为我的主显示器勾选;

3.调换显示器1和2的位置;

4.鼠标拖动窗口到对应的屏幕,然后最大化。

网友E(2019-02-1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现场配置具体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一对多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