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伺服高频正弦往返运动,怎么实现?

楼主(2018-11-20):
一直有这个问题。

单轴伺服位移与时间为正弦,振幅10MM,频率3-5HZ,最好是闭环。

由于对PLC比较熟悉,经过多次试验,运动型PLC(如西门子T系列,倍福软PLC)带插补凸轮功能的,可以通过虚拟主轴,同步真实从轴的方法,理论实现。实机测试成本较高。

普通PLC不支持插补,自己写算法,就算写出来也不可能比得上专业的运动控制器。

现在考虑运动控制器,但是没接触过。

请教各位运动控制达人,用运动控制器是不是更擅长一些,能否实现

网友A:
当然是,只要敢叫控制器,就一定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只要敢叫控制器,就一定能实现。

请教,能否指教一下哪款控制器?大概思路。比如您所供职单位的产品

网友A:
我老板是代理进口控制器的,可能会相对比较贵。

如果您高考之后,没有把高中知识都还给老师的话,您就应该知道平面内的圆形或者椭圆形的运动轨迹,在对应轴上的投影就是正弦或余弦曲线。

随便选个运动控制器,上面一定有两轴圆弧插补的功能(没有这个功能的,应该不好意思自称运动控制器)。使用这个两轴圆弧插补,定义一个连续转一百多圈,或者是转个不停的圆形运动轨迹,根据您的那个单轴系统的机械电气结构,定义圆弧的直径是10mm,定义插补的矢量速度能一秒转个3到5圈。控制器上的两个轴一个接在您的伺服上,一个轴的输出悬空就好。

想要不同的频率,就调整一下矢量速度,想要不同的振幅,就同比调整一下圆的直径和矢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板是代理进口控制器的,可能会相对比较贵。如果您高考...

机械选择AB电机,AB的伺服驱动器都是基于EhterNet/IP总线,这就导致需要采用AB的控制器或PLC。。。。。。

网友A:
既然选择范围这么小,何必在这里问。直接问AB肯定更有效率。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老板是代理进口控制器的,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选择范围这么小,何必在这里问。直接问AB肯定更有效...

AB也是方案之一。一上来,我倾向运动控制器,考虑成本和性能。

因为对运动控制器不熟悉,所以还有些关于运动控制器的问题:

1,圆弧插补是不是还是按点插补,点与点的插补最快能做到多长时间一次,MS级?

2,闭环,如果要大闭环,不采用编码器信号,采用高精度高动态的位移传感器上,比如模拟量输出的0-10V的,运动控制器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既然选择范围这么小,何必在这...

您这两个问题,都取决于具体的控制器选型,没有通用答案的。

一般运动控制的圆弧插补,肯定可以做到毫秒级,好一点的控制器可以做到毫秒以下,几百甚至几十微秒。

对于接收模拟输出的位移传感器,这个取决于具体控制器的规格。有的控制器能实现;有的控制器根本没有模拟电压接收功能;有的控制器即使有这个接口,或者分辨率很低(比如只有12位AD),或者不能作为位置反馈参与闭环。

而且即使能实现的控制器,对于“高精度”这事也别有什么指望,我不记得见过那家运动控制在介绍AD功能的时候提到精度,通常都只提位数。运动控制器的闭环,在设计上还是基于编码器反馈信号的。对于一般做运动控制的人来说,所谓“高精度高动态的位移传感器”,是指光栅尺。

楼主(2019-07-03):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孤独天空  回复内容:对: 刘岩利  ...

感谢你的指导,学习一段时间,对伺服和运动控制器都有了一些了解。

控制器里电子凸轮功能,很方便的就可以走各种曲线。

再次请教:另外需要把伺服电机当做一个加载机构去压一个工件,工件上装力传感器,工件受到的力成5HZ正弦曲线,也是闭环。这种您有什么方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对控制器而言,受控参量最终的物理对象是位置还是力,没有本质区别。您找一个可以接受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并能用于闭环的,就可以直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运动控制器,脉冲或总线,一般都是位置闭环,正如您之前所说多数还是基于编码器的闭环。

现在想基于外围的压力闭环,力与位移之间没有线性关系。有高位数模拟量接口的很少,并且还能基于模拟量传感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

有这种控制器么,能提供个型号参考一下?

或者自己写闭环算法?

网友B(2019-08-1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刘岩利  回复内容:对: 孤独天空  ...

物理量:力,速度,位移,你的方案是要控制那一个呢?电机的力是负载决定的,如要求控制力(不能大也不能小)那么速度位移就不确定了,

网友C:
很多驱动器都内置PLC了,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编个小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刘岩利 ...

位移闭环走正弦,只要位移准,其实就是测力。

力闭环走正弦,只要力准,然后测位移,即工件在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压缩位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驱动器都内置PLC了,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自己编个小程...

推荐个可以基于外围力传感器(模拟量式)闭环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