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如何实在循环中实现延时功能

楼主(2018-11-20):
需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将数组中的数据每隔一段时间依次输出给某一个变量,比如说一个数组有10个变量a[0]、a[1]、a[2] …… a[9]。启动时将a[0]输出给b,1分钟以后将a[1]输出给b,再过1分钟将a[2]输出给b,依次执行,直到将a[9]输出给b,结束循环。

我的想法是用SCL语言的FOR循环实现,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是,1200的定时器功能输出结果Q会一直保持接通状态,无法实现一次循环只执行一次赋值的功能。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不论是SCL还是LAD只要可行即可,谢谢。

网友A:
将移动字的功能做成功能,然后使用定时器来调用这个功能。

LAD,SCL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毕竟S7-1200在LAD下支持了下标寻址的功能。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