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在零下温度使用

楼主(2018-11-20):
三菱MR-J4-100A伺服资料上的运行温度是0~40度,但是可不可以在零下20度使用呢?如果只可以在零上温度使用的话,那在北方冬天基本的时零下的温度,那是北方的设备也依旧能正常运行啊?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A:
此时你需要在控制柜里面加一个空调系统,温度高了降温,温度低了升温。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

形状大概这样子,直接安装在控制柜上,自动控制控制柜里面的温度,保持柜子恒温恒湿。

网友B: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你需要在控制柜里面加一个空调系统,温度高了降温,温...

控制柜的温度可以调节,但是电机是在控制柜外的,电机在零下温度可以使用吗?温度低了对电机的编码器反馈数据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C(2019-01-14):
谢谢楼主,正是在下所需

网友D(2020-12-07):
过来学习下,楼主好人啊。。/

网友E(2023-06-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此时你需要在控制柜里面加一个空调系统,温度高了降温,温... 内容的回复!-------------------------控制柜的温度可以调节,但是电机是在控制柜外的...



对我也想问下能不能用,电机在控制柜外面零下二十度是否能用。普通电机是否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