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贝加莱AS2.7安装

楼主(2018-11-20):
我重新安装的AS2.7 UP18的版本,结果安装完成后,软件打不开,新建工程也不行,重装了几遍电脑,XP32位,WIN7-32位都试了,换了新电脑,都不行,之前安装过都可以的,是不是缺少什么文件,求高手指教

打开以往的工程,就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新建工程,选中对应的硬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相关的VC++,和.net frame都装过了

网友A(2018-12-30):
装正版WINDOWS XP+SP3,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正版WINDOWS XP+SP3,肯定可以。

我后来装了XP SP3 ,还是一个效果,虚拟机装的系统,外部系统装的4.3的AS

网友B(2019-10-10):
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21-03-08):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