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DTE10T做低温报警

楼主(2018-11-20):
要求温度首次到设定温度后,如果低于设定值就报警,有会的指点下

网友A:
写脚本来做, 给设定温度值定义一个标志,到达前不做判断,到达后开始判断,如果低于设定值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来做, 给设定温度值定义一个标志,到达前不做判断...

做了但是模拟还是直接低温就报警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写脚本来做, 给设定温...

我用的是嵌入版的因为以前没接触过昆仑通泰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B:
这个不难,可以采用温度信号进行比较,低于设定值,采用下降沿启动报警,高于设定值或者复位,报警消除。

网友C:
在mcgs的循环策约编脚本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问题的, 只报警一次吗? 如果温度有到设定值,又降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

只要第一次到了设定值后以后只要降下来就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TS: 设定温度值;   T: 测量温度值; K: 标志位 (初始值置0);AL:报警标志(初始值置0)

(也可以在启动策略里写 K=0 及 AL=0)

以下写在循环策略里

      IF T>=TS THEN  K=1

      IF K=1 THEN            ‘首次到达设定值

            IF T<TS THEN

                 AL=1               '小于设定值,报警

            ELSE

                 AL=0               ‘大于等于设定值,不报警

            ENDIF

      ENDIF

应该挺简单,随便写了下,你试试看是不是你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谢了还是有用的

网友D:
正好要找这方面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落无心  回复内容:对: ozoner...

看一哈子,最近要编一个,有点难,么得基础,学习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