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低速正常,高速反转

楼主(2018-11-20):
科尔摩根S670伺服驱动器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驱动器按200转的梯度增加转速,直到1200转都是正常的。但是跨度>300转,电机就会反转飞车。比如,依次输入200→400→600→800→1000→1200都是正常的。但是直接输入300转就反转飞车,或者200→500转,前200转是正常的,继续提速至500转时就会反转飞车。

以上问题麻烦大家给予回复,谢谢。

网友A:
伺服控制的反馈和伺服程序设置参数核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控制的反馈和伺服程序设置参数核对一下。

控制方式是扭矩控制,当step>

250转时,反转

楼主(2018-12-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伺服控制的反馈和伺服程序设置参数核对一下。     内容的回复:控制方式是扭矩控制,当step>250转时,反转

经检查后发现前级数字控制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