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238TMPLC通过CANopen总线控制LXM23A伺服,轴无法使能

楼主(2018-11-20):
有一台施耐德PLC(TM238)通过CANopen总线方式控制施耐德伺服(LXM23A),上电后给MC_POWER使能端高电平后,电机未使能,MC_POWER功能块报error,使用复位功能块进行复位,再使能轴,伺服依然未能使能。之后单独做了一个MC_POWER和MC_RESET轴进行操作,依然未使能。伺服初始化后,重设参数也不行(PLC软件是somachineV4.3,PLC在线监测can通讯正常,伺服未报故障,PLCcan指示灯正常,can设置里面PDO3未勾选,打过施耐德客服,发过测试程序,现象相同),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二,帮小弟度过难关,谢啦!

楼主(2018-12-26):
经过一天的试验,终于解决了

网友A(2019-03-08):
感觉经过这样的过程学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一天的试验,终于解决了

能不能分享下,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19-04-24):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经过一天的试验,终于解决了...

伺服的版本低于1.0,CANopen通讯时,轴使能power不能用(后期问过施耐德客服确认过),将伺服的版本更新到1.0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学习了,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