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激光切割机常见的故障以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8-11-20):
光纤激光切割机的使用比起传统的切割机械更加高效,切割的效果也更好,因此受到用户的好评。它的优势是在正确操作以及定期保养的基础上体现的,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了此设备常见的故障以及解决措施:
  一、控制面板不亮
  检查是否是线路松动,检查主板到面板的连接线松动。
  二、光纤激光切割机工作中无激光
  1、检查激光切割机光路是否偏移,参照光路调节;
  2、线路存在问题,此时可将随激光切割机带的点射线插到电源的信号端子判。
  三、开机按钮启动时,设备不运行
  1、检查激光切割机是否通电,如若没通电,请先插好电源;
  2、激光切割机主板参数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参照软件使用说明更正参数。
  四、工作中激光断断续续
  1、查看激光切割机的水循环是否通畅,若不通畅请清洁水箱与水泵,疏通水管;
  2、检查此时供电电压是否稳定,如果激光切割机的电压时长不稳定,请给电源加稳压器。
  五、加工尺寸与软件设定尺寸不符
  1、安装软件,可安装机器原装软件恢复原始参数;
  2、通过计算,调节每运动,通过软件计算,在软件里重新输入设定尺寸和加工的实际尺寸。
  六、设备不能处理联机数据
  1、检查光纤激光切割机通讯数据线是否连接好,若没有连接,请关机重新连接数据线;
  2、软件USB是否安装成功,若显示安装失败,请重新安装软件及USB驱动。
  七、雕刻错位
  1、静电干扰问题,重新连接地线,接地两米以下;
  2、机械部分松动,检查齿轮顶丝、皮带是不是松动。
  以上对光纤激光切割机常见的几种故障可能产生的原因做了整理,用户在以后遇到此类问题时,可以根据上文作参考,针对原因解决问题。另外根本的方法还是平时注意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避免问题的发生。

网友A:
激光切割机,现在越来越便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