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有整体偏移指令么?

楼主(2018-11-21):
比如机器人轨迹写好了,然后机器人位置变了,该怎么写?

网友A:
ABB的,MOVEABSJ。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MOVEC,MOVEJ,MOVEL.我不懂,瞎说的。

问了下原来的师傅,他说直接在下一行加上移动的坐标就行了。+X多少,+Y多少,+Z多少,还要加符号$

网友B:
我只知道ABB的,MOVEABSJ。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MOVEC,MOVEH,MOVEL.

网友C:
有偏移量!

网友D:
你把原来到坐标偏移了。路径也会偏移到

网友E(2018-12-25):
学习下,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网友F(2019-05-15):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佬  讲解一下吧

网友H:
:为几何运算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