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系列启动报短路故障

楼主(2018-11-21):
一台一年多没使用的ABB ACS510系列 110KW变频器,上电面板启动就报警短路故障,电机都没接,初步测量整流以及逆变部分没问题,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吗,检测电路容易坏的原件是什么,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首次上电后需要先操作下复位

网友B:
控制板有可能出问题了,换一块主板试试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C:
刚才看了下说明书,上面说1.电机电缆短路 2.电源扰动 根据你的现象1排除,2的话你查查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有可能是预充电电阻坏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E:
沸腾少一点也他也挺Yee6 而又特让他为 一千二也热热热

网友F:
看一下模块有没有坏,然后就是检测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G:
1.电机电缆短路 2.电源扰动 。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