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气缸联动如何用PLC编写

楼主(2018-11-21):
各位大神帮帮忙,小弟初学PLC,现有一个问题烦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任意PLC编程均可,连接方式为继电器控制电磁换向阀

假设三个气缸编号为:1、2、3;进气代号:A;回气代号:B

动作为:按下启动按钮:1A→2A→2B→3A→3B→1B;再次按下启动按钮,重复上一次的动作;中途任意时刻按下急停按钮气缸回复初始位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途停电,设备再次得电,那么PLC该怎么工作?

网友A:
那肯定是先回到初始位啊,肯定得有一个初始位

网友B:
我可以帮你,用三菱的,230742429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帮你,用三菱的,2307424298

什么样的plc都可以

网友D: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