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18-11-21):
三菱FX2N-4AD模拟量模块,电压输入。

把流量通过模拟量模块读出数值后,怎么显示在触摸屏上用我需要的流量值与单位,比如采集到的是数字量2000但是在我的触摸屏上应该是00.00L/min 这个怎么转化? 还望高人指点

非常感谢

楼主:
在线等,有在线的大拿看过来

网友A:
在线等回答   看有没有大神

网友B:
这个不难,其实就是通过计算及其数据转换,比如0对应0.0,5000对应100.0,这个就是一个比例关系而已,你先计算出百分比占比,再乘以满量程,得出来的就是想要的结果,计算过程中还有注意数据间格式的转换形式。

网友C(2019-11-06):
引用 楼主:
在线等,有在线的大拿看过来

触摸屏上面可以进行比例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