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哪个是PLC编程软件?哪个是AB触摸屏编程软件?

楼主(2018-11-22):
AB的PLC编程是不是这款studio 5000呢?和Logix5000有什么区别?AB的触摸屏是用什么编程也是这款吗?1542850663(1).png

网友A:
影响中从RSLogix5000 V21开始就是AB Studio了。

AB的缺点就是软件要与硬件匹配,所以如果你的硬件版本低的话,你还是需要早期的RSLogix5000软件。

AB的触摸屏使用Panelview软件。

HAVE FUN!

楼主:
谢谢你!

引用 网友A:
影响中从RSLogix5000 V21开始就是AB S...

楼主:
我用1756-L72做双冗余,用这款v29的studio5000可以用吗?

引用 网友A:
影响中从RSLogix5000 V21开始就是AB S...

网友B:
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