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工业机器人的绝对定位精度

楼主(2018-11-22):
请问像ABB工业机器人IRB120这种的绝对定位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重复定位精度是能达到0.01mm,使用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绝对精度吗

网友A:
RB120的绝对定位精度一般在0.5mm左右。远远低于重复精度。要想提高绝对精度得进行机器人本体标定,然后进行参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