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PLC问题

楼主(2018-11-22):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D4没有数据传输转存的状态下,会有值得变化呢?

数据转存的化 只有这个。

附件为自己写的程序,请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应该不会有,你D4的寄存器是不是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网友B:
我不熟悉台达。但是多数情况下这种问题都是你的D4在其他程序段里面被赋值了。了解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循环扫描。查看一下你D4在其他地方是不是被赋值就行。

楼主:
看了下并没有D4赋值,问了一个前辈,说是HOUR这个指令会占用两个D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把这个地方换成D5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引用 网友B:
我不熟悉台达。但是多数情况下这种问题都是你的D4在其他...

楼主:
程序里面所有的D4。并没有在其他地方给于赋值。

有个大手说是HOUR这个指令占用了2个D寄存器。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大手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所有的D4。并没有在其他地方给于赋值。有个大手...

HOUR K4 D3 M111

该指令执行时D4数据读秒增加,当D4=3600时,D4的值变为0,D3=1(小时);这样累计D3=4小时,M111就会有输出,M111=1。

所以你看到D4的值有变化.

网友D:
JDD 程序里面所有的D4。并没有在其他地方给于赋值。有个大手... 内容的回复!-------------------------HOUR K4 D3 M111该指令执行时D4数据读秒增加,当D4=3600时,D4的值变为0,D3=1(小时);这样累计D3=4小时,M111就会有输出,M111=1。所以你看到D4的值有变化.

网友E:
HOUR.png手册写的很清楚。

楼主:
感谢,平时看的不仔细。

引用 网友E:
手册写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大哥。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程序里面所有的D4。并没有在...

网友F:
多查阅指令手册,正常是某条指令占用了两个寄存器

网友G:
用D区保存位置和时间都要占用两个寄存器,D区够用的情况下,尽量选择DMOV 或MOVL 指令都是双字节传送,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H(2019-02-18):
引用 网友B:
我不熟悉台达。但是多数情况下这种问题都是你的D4在其他...

网友I(2019-06-27):
正常32位都是2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