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怎么和PC通讯

楼主(2018-11-22):
就是要设置那些东西。还有连哪个网口。

网友A:
通讯是通过接口来进行的,各种不同的接口都可以用来通讯的,先问问你的机器人它有什么接口,再看看你的PC有没有一样的接口,再考虑下你喜欢用什么接口来做,如果没有一样的接口就配个转换器,有以太网口能用最好,速度快,只需设置IP地址,剩下的就是编程的事了。

网友B:
受教了 拉拉队卡死你回复

网友C:
通讯是通过接口来进行的,各种不同的接口都可以用来通讯的,先问问你的机器人它有什么接口,再看看你的PC有没有一样的接口,再考虑下你喜欢用什么接口来做,如果没有一样的接口就配个转换器,有以太网口能用最好,速度快,只需设置IP地址,剩下的就是编程的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讯是通过接口来进行的,各种不同的接口都可以用来通讯的...

网友D:
通讯是通过接口来进行的,各种不同的接口都可以用来通讯的,先问问你的机器人它有什么接口

网友E:
什么机械手,通过什么协议通讯,串口还是TCP,不通机械手与PC通讯的设置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F: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G(2019-03-15):
引用 网友A:
通讯是通过接口来进行的,各种不同的接口都可以用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