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LC5/04通讯

楼主(2018-11-23):
请问大师们,AB SLC5/04 与factorytalk-view studio ME 6.0 通讯,一直显示DF1错误,但通过RSLINK能够通讯,不知哪里设定有问题,另外能在电脑上用factorytalk控制PLC吗?

网友A:
请问大师们,AB SLC5/04 与factorytalk-view studio ME 6.0 通讯,一直显示DF1错误,但通过RSLINK能够通讯,不知哪里设定有问题,另外能在电脑上用factorytalk控制PLC吗

504  PLC 通讯 DF1 错误  检车驱动建立 在选择通讯配置要选择 DF1 另外你的通讯电缆夜巡通讯驱动 如果是AB自带的就不用了。

另:Factorytalk控制PLC没有问题。上位机程序编写好控制属性输出控制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