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0mr-4mt-700-fx-f

楼主(2018-11-23):
那个大神能帮我做一下这型号的程序(要用我;圈起的信号点)。   假如需要用伺服电机走10MM 就走10MM  触摸屏可以设置 距离 速度也可以  走了1次之后停10S  然后再走10mm  10S   一直循环这样  电机就一个方向就好了(451080277QQ邮箱)谢谢阿里旺旺图片20181123210855.jpg

网友A:
这是优控的一体机吧,Y0,Y2接信号,24V+接信号+,好像不用串电阻的,软件是兼容三菱的,会三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