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和s7200通讯

楼主(2018-11-23):
新手一枚   我用modbus库让smart做主站     s7200做从站,程序附图,怎么都通讯不上      mgs错误代码一开始显示6,后来又一直显示3,是我程序编错了吗,还是接线有问题,接线买的2个9针口,把两个plc3.8脚分别连起来的,电笔试了了接触好的,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弄了2天了没通讯成功

网友A:
等待论坛高手出马解决。

网友B:
plc 3, 8 脚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C:
3.8脚交叉接线

网友D:
先电脑上下一个MODBUS通讯调试软件,分别测试主、从站能不能正常通讯,主从站和电脑通讯都没问题的时候再3-3,8-8连线调试。

网友E:
你把硬件接好,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下通讯,随便发点字符,看看有没有反馈,有反馈,硬件就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软件编程问题,主要看看手册,弄清楚功能块每个脚定义,根据实际意义填数。

网友F:
4楼正解。。。。

网友G: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H(2019-08-06):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

网友I(2025-04-22):
plc 3, 8 <此处内容被屏蔽>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