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按钮是灰色,无法选择

楼主(2018-11-24):
求大侠们一个问题,我用PCVUE 10.0打开一个项目,只有运行模式,设计模式都是灰色的,请问我要修改某个画面,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应该只有运行版的程序吧,下载安装安装版本的软件,不过源程序不一定在!

想要修改,需要用到源程序!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姑且猜一下情况

1 你用的是运行版,如果这样,你需要安装开发版的。

2 你的软件和当前项目处应运行模式下,如果这样,看看能否找到软件里面的运行,激活项目等类似功能,然后就退出运行模式了。这样就可以编辑了。

网友C:
可能是没有注册激活

网友D:
1,你的软件可能是只作监控版使用,重新安装编辑版!

2,程序没有注册!

3,看看是不是处在监测模式下?

没用过您说的那个软件,指示个人猜测!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2/419748_1.shtml

建议看一下这个帖子是不是能够帮到你

网友F: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需要购买有开发权限的产品狗哦

网友G: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有运行版的程序吧,下载安装安装版本的软件,不过源...

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姑且猜一下情况1 你用的是运行版,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需要购买有开发权限的产品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gongkong.com/d/2...

网友H(2019-02-18):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有运行版的程序吧,下载安装安装版本的软件,不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