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RS指令,请教大神解惑

楼主(2018-11-26):
如图,在和温控模块链接时,只用了RS指令,那他是怎么区别来自温控的对应数据的,发送的数据又发送到哪里去了,是如何和温控里 的参数地址对应起来的?请教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发送的数据的首地址是D420,因此你可以去看D420开始的8个寄存器的值,那是参照温控器的通讯协议来填写的。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的数据的首地址是D420,因此你可以去看D420开...

谢谢大神指教,那读取的数据呢?没看出来从哪里读来的数据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   指导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   指导一下啊

读取的首地址是D450读取的字节数存放在寄存器D417里,你没有三菱的编程手册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