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模块采集多个数据

楼主(2018-11-26):
问下大佬们,这么写只能读取第一个通道的数据啊,第二个第三个通道的数据该怎么取出来?

网友A:
通信站址,需要分开写

网友B:
不同的站地址,不同的时间点分段采集,前一个的完成是下一个采集的开始,采用轮询的方式分段分时采集。

网友C:
我这是一个模块...,也就是说用3个站号去取3个数据,这个已经实现了。通过改变寄存器数据,改变站号,实现循环,但是数据飘得厉害。

还是说同一个站号不同的时间去取数据,这个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一个模块...,也就是说用3个站号去取3个数据,...

数据飘的厉害,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2.我把这个程序形式嵌进去(500步左右,扫描周期4MS),配置为K2/K3/K4,但只能读出K2的值,我再试下先。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一个模块...,也就是说用3个站号去取3个数据,...

网友:
现在可以读出来了,之前是和其它的模块站号冲突了。运行上用秒脉冲上升沿做触发也很稳定。感谢各位大佬!

貌似不是分时段写的啊,全部弄到一个扫描周期了,我感觉读完一个数据后更改上一站号这种形式有局限性啊,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以前没接触过轮询,就听某个大神说过变频器的难点在轮询。有没有轮询这方面的资料。说的太笼统我就是懵逼状态(虽然你们说的方法很直接有效的),采用轮询的方式分段分时采集。然后我

网友D:
数据飘的厉害,是不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