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节能六种途径

楼主(2018-11-26):
  电梯节能是指减少运行中电梯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的消耗,特别是在待机状态下的能量消耗,以及提高电梯运行效率。

  1. 重量平衡最理想
  如果电梯轿厢和对重在上下运行时重量平衡,电动机只需克服电梯滑动与转动部件的阻力,此时,电梯最为节能。但电梯轿厢内载荷是个变量,如能将电梯对重也随轿厢内载荷变化而相应变化,这种节能方法最为理想,但实施此项技术难度很大。

  2. 减少待机能耗
  国外有关研究部门对15万台运行中的电梯进行了能耗测试。报告显示,在电梯能耗中,最大的能耗是待机能耗,待机能耗约占电梯总能耗的58%,可见减少待机能耗对提高电梯能效有显着作用。

  3. 优化对重配置
  电梯的平均负载率约为额定载荷的20%,目前公认的电梯平衡系数为40%~50%。经大量测试分析后,业内人士建议,可将平衡系数优化为曳引驱动取0.35、能源再生装置取0.21、液压电梯取0.30,说明优化对重配置也可降低电梯在运行中的能耗。

  4. 能量回馈
  在电梯能量回馈中,能量回收因梯种、使用频次和载重量等不同,一般为20%~50%。
  目前,国家电梯能耗标准尚末出台。能量回馈节能是采用PWM有源逆变方式在电梯电压变频器原电阻制动单元的端子上加装ERB装置,从而达到能量回馈的作用,该种方式适用于载重量大、使用频次高的电梯。【电梯耗电量大找IPC加能】

  此外,由于代替电阻耗能,降低了机房的环境温度,也改善了电梯控制系统的运行温度,延长电梯使用寿命,机房可以不需要使用空调等降温设备,间接节省电能。

  5. 合理优化电梯的选用和管理
  根据大楼性质、服务对象、使用面积、流量和去向等合理配置电梯品种、数量、运行和停层等布局方案可以起到节能的效果,也是最务实的做法。

  6. 开发节能新技术
  直线电动机、矩陈逆变器、高效率减速器等新技术在电梯中的应用也可节约电梯的能耗。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