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DP通讯模块ET200M/IM153-2)时常烧毁

楼主(2018-11-26):
本人公司一个DP从站通讯模块(ET200M---IM153-2)隔三差五烧掉,拆开检查保险丝断路二极管击穿修复好后仍能使用。现在给它独立供电仍然有烧毁现象,之前通讯模块版本V5.0.12用了好几年换成V6.0.3后隔三差五烧掉。烧毁前设备总是运行到相同步骤后烧毁。请高手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行还换回去旧的版本?

楼主:
回复内容:八年前的东西了 已经买不到了。

引用 网友A:
不行还换回去旧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八年前的东西了 已经买不到了。对: redr...

西门子的我是被坑苦过:在贝莱利轮胎总线的全部38个从站模块一次性全部烧坏(一瞬间全部失去通信,不是硬件起火),但是主站317-2DP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用备用远程从站模块测试),当时西门子工程师先后来了3批检测均认可图纸和布线线路没有问题,经销商换新模块就算了(一分钱人工损失、产线损失都没有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八年前...



那当初西门子的人怎样解释这种情况。西门子的东西质量还是没AB的PLC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