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摆动的问题

楼主(2018-11-26):
要设计一个设备是来回摆动的,跟海盗船或者秋千类似,想控制它实现,往正方向摆动时,触碰一个开关,电机正转一会,反方向摆动时,还是触碰这个开关,电机反转一会(或者不转),大概应该怎么实现呢?正方向摆动和负方向摆动怎么检测呢?电机被负载拖着转动能行吗?要用PLC吗?

网友A:
主要看你负载大小,如果负载大,可以采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负载小,可以用交流接触器,可以不适用PLC。就是一个正反转控制回路,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在一个就是电机下降的瞬间,负载如果过大,或造成电机“发电”状态。长期使用会造成电机损坏。

网友B:
目前台达和英威腾的变频器都支持编程,选一个变频器然后子进行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设备现在是正转还是反转,用什么来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台达和英威腾的变频器都支持编程,选一个变频器然后子...

有没有什么资料呢?

网友:
如果是固定轨迹的机械,用磁性探头就行了。用两个探头可以判断上升还是下降,如果只用一个就计数,过一次是上升,再过一次是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现在是正转还是反转,用什么来检测呢?

楼主可以用哪个两个指示灯来检测正反转,正转时绿灯亮,反转时黄灯亮

网友D:
负载不大可以直接用交流接触器!如果负载大要加机械制动这样对电机有保护作用  变频器一般的都可以 新型的变频器大多都支持编程功能也可不用编程的加2个继电器即可控制普通变频器实现正反转功能!单一感应 要使用变频器自身输出转矩检测加以判断避免造成碰撞事故!

网友E:
要用plc就好控制一点

网友F:
这套程序应该值3万元。这个价是偷出来的价。

简单点做停机后立即停电机,延时后再稍微移动一下电机是了。

网友G: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H:
搞一个国产的PLC比如台达 和变频器通讯一下  方向用编码器检测就行了 电机选型就根据你的负载来选其余都可以通过程序解决  在摆臂最低点加个传感器检测最低点到达。

网友I:
学习学习在学习,进步进步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