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触摸屏与PLC

楼主(2018-11-26):
刚调完一套由OMRON CS PLC和OMRON NS 触摸屏的小系统。调试中出了一些小问题(全是自己不熟造成的),希望能帮助OMRON 新手少走弯路。
1。NS 触摸屏通信设置为1:N,详细中还有低速和高速两类。一定要与PLC那边设置相同。

2。PLC与PC相连时,PLC上的DIP开关5要拔到ON。

3。NS 触摸屏上的指示灯有扩展参数。只改基本参数无法实现正常显示的。

4。NS 利用CF卡上下载时,可以选择手动或自动下载。手动上下载只需要将NS 上的DIP第六位置ON,RESET 后就可以在屏上实现上下载。当用自动上载时,要将DIP第1个(BANK1)第5个开关置ON。下载时只要将第一个置ON即可。

5。NS 组态完后,不能直接COPY至CF卡中,必须由NS 软件提供的TRANSFER来转换下载到CF卡中。

6。NS 从屏上载的文件有可能打不开,要将CF 卡中的DATA文件夹下的*。IPP文件移至上一目录,然后将DATA改成与*。IPP同名的文件夹,这样就可以打开该文件了。

7。OMRON AI模块要设置模块的通道的信号类型和使用几个通道等信息。

以上只是个人调试的一点经验,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