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维修保养

楼主(2018-11-26):
变频电源生产厂家

变频电源的过压保护:当输出电流超过变频电源保护值时,变频电源会自动过流保护,降低或切断变频电源输出功率,同时过流自动报警,变频电源使用断路器或空气开关作为过载或短路保 护,在变频电源正常工作时,如保险丝熔断或自动空气断路器跳闸,应关机检查负载和变频电源。,用户应立即关机检查电网电压或者。稳压器变频电源工作时,如输出时有抖动或机器声音很响现象,可能是阻性、容性、感性负载太重,请检查电网线路线径和连接点质量并解决。

如变频电源启动后一直处于轰鸣声保护状态,变频电源,交流变频电源,变频电源厂家检查电压电位器是变频电源是否调节正常和电网电压是否超出变频电源的正常工作电压压范围。合下变频电源输出开关,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开启用电设备,关机时应先关掉输出开关(负载)切断电源总开关
如上述问题没有解决,可检查机器内部
.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在观察机器内部情况,如果机器内部有烧黑或元件破裂,则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
二.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问一下电源的使用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四.
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先,如果没电可以检查其他元气件,有电则等电量自动释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