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电机编码器如何更换

楼主(2018-11-26):
电机编码器损坏后更换无法使用,求教

网友A:
需要对正角度位置,q57577105

楼主:
使用DriveTop软件,编码器连接伺服卡驱动器在连接电脑,在DriveTop软件中电机型号

MSK030C-0900-NN-M1-UO1-NSNN已经输入。往电机编码器无法写入?请教大侠们为什么?

网友B:
有密码才行

网友C(2020-07-21):
更换电机编码器后,需要调整相位的,不是装上就能立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