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表面覆盖的银白色的膜的材质

楼主(2018-11-27):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前辈,传感器表面覆盖的银白色的膜 是什么材质的,市面上可以买的到吗?谢谢!!

网友A:
看是哪个传感器,说明书上应该有具体的防护材质名称

网友B:
请说说是什么传感器吧

网友C:
是光电开关吗?感觉像是

网友B:
膜下面有电极接线什么的吗?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湿度传感器了。膜坏了就要换传感器了。

网友D:
这个有点像美国邦纳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说说是什么传感器吧

是测金属应变量的,比如一根圆柱的金属受外拉的作用下的伸张量,两个传感器一组,吸在金属表面,连线到主机读取数据,具体属于哪种类型,我是非专业的,所以就不是很清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请说说是什么传感器吧 ...

网友A:
回复内容:应该是一种力传感器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ozo...

网友B:
夹紧力传感器,那个模是不锈钢的保护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紧力传感器,那个模是不锈钢的保护膜

感谢感谢!